楼主(2009-07-27):
在电工书上,有这样说的, 一个接点.最多只能接2根线.

但是我看到, 有的地线 有的零线,  3根 ,4根的都接在一个点上, 不知是不是违返了电工知识

谢谢各位!!

网友A:
其实同一个点接,2根以上的线是可以使用啦。
但是很容易出现松动或者脱落的现像啦。

网友B:
理论而已
主要是针对控制电路

网友C:
这个接点指的是接触器、继电器这类电气上的接线端,记得在读书时设计电路必需要把这个考虑进去

网友D:
最好是接两根,但实际操作上都没按规定去做。

网友E:
地线和零线接一个点?...OH MY GOD!

网友F:
估计是看错了吧?
会出问题的

网友G:
地线和零线一个点的话漏保早跳闸了

网友H:
楼主你理解有误,一个接点.最多只能接2根线. 是一个接点就是一个接线点,最多只能接两根线,接多了会接触不好,这个是规定。
你说的接地线,就不是接点了。

网友I:
既然是接地点最好也是要2颗线,如果线多的话会时间长了会出再接触不良的现象,最好还是按规定的走比较的好,如果所要接的线比较的多的话还是做个接地排或者是接零排,这个会是比较的好些的。

网友J:
理论上同意楼上的,呵呵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既然是接地点最好也是要2颗线,如果线多的话会时间长了会出再接触不良的现象,最好还是按规定的走比较的好,如果所要接的线比较的多的话还是做个接地排或者是接零排,这个会是比较的好些的。
这样比较好。接地点其实也需要做成有2个接线点最好了,设计成有接地排的,而且要把主接地点设计在中间,这样电位分布比较均匀。

网友L:
接线母排就接了不少线

网友M:
这个要看具体是多大的接点,或者可以用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