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用智能校验仪怎么测热电偶的实际温度?

楼主(2009-07-27):
我用智能校验仪怎么测热电偶的实际温度?我现在怀疑仪表显示的温度不准确?想判断仪表是不是好的?但是拿校验仪测仪表上热电偶的接线端温度是测不出?怎么测啊?用的是JY820 特稳携式校验仪(原型号TWX-Π),校验仪图是

网友A:
估计你不会用,www.cdswp.com 我公司校验仪是可以直接测量和输出热电偶,热电阻,电流,电压,频率等常用信号,可以自动温度补偿也可以手动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