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7):
2个接近开关,一个光电开光都是DC24V应该不要另外接开关电源了吧?只是PLC的24V输出带3个开关没什么负载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
感觉应该可以。记得用欧姆龙的小型PLC时带3个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B:
三个用户LC自身电源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D:
就三个PLC是能带起的

楼主:
还有,驱动4个24V的电磁阀线圈和8个24V继电器需要外接开关电源吗,手头现在没选型手册不好查。
另外如果输出输入都要外接开关电源都是24V的,那可不可以接到一个开关电源上呢

网友E:
呵呵;一般PLC带有DC24V电源也就300mA左右;
如果带电磁阀等还是外加开关电源吧;

网友F:
三个,没问题,可以。

网友G:
短时间应该是没问题,但时间长了,可能对PLC的电源不好吧

网友E:
如果你不能确认,还是花几十元购买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H:
我用的S7200的PLC自带的24V电源是能带的,不过最好你查一个PLC的参数与开并的参数,要有一个数量的关系,做设计要严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驱动4个24V的电磁阀线圈和8个24V继电器需要外接开关电源吗,手头现在没选型手册不好查。
另外如果输出输入都要外接开关电源都是24V的,那可不可以接到一个开关电源上呢
只要你开关电源的容量够,输出输入可以接到一个上

网友I:
这个要看PLC的直流电源的负荷,带三个感应开关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如果带电磁阀和中间继电器的话那就得要另加直流电源了。

网友J:
如果能保证正常使用没问题,时间长了引到现场的电源短路就亏大方了。哈哈 那是后话,眼前谁管呐,收了蝇子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如果能保证正常使用没问题,时间长了引到现场的电源短路就亏大方了。哈哈 那是后话,眼前谁管呐,收了蝇子再说。
不能一锤子买卖啊。

网友K: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D:
还是不要因小失大,到时烧了电源模块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