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一朋友的载重汽车上想安装一台1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可汽车上只有24V 的蓄电池作动力.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实现?  1.多加电池后用逆变.费用太高.2.可以考虑不用三相异步电动机.那用什么样的电机适合呢?   大家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必须保证800的转速和相当的转矩.

网友A:
装个1115单缸柴油机15KW,不到2000解决问题,比15KW三相异步电动机体积大点

网友B:
用直流电机

网友C:
呵呵;汽车还是不要乱改装了;
没事改辆电动自行车玩吧;

网友D:
天呢!想带动1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就不要打一个24V电瓶的注意了,没用的。

网友E:
可以考虑液压动力的传动,交流电机不现实

网友F:
有发动机了,还要电机做什么。。。。??

网友G:
他的电机可能有具体的作用的~~!
24V肯定是不能转换成380VAC带15KW的电机的~!输入电压太小了。
我手头一个方案是输入电压太大,750VDC,我现在用20KW逆变器转成380VAC的~!

网友H:
用24V电瓶带动15KW电机!就算是可以用逆变器或者采用直流电机,15KW/24V=625A!得用多大的电瓶呀??不知道楼主要用这个电机干什么??采用别的方法吧!!

网友I:
建议用内燃机拖动

网友J:
我倒想起一个地方来,就是电动汽车。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驱动的,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