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包米勒伺服电机在与机械脱离的情况下,当电机顺时针旋转时,按下停止按钮,电机会再继续顺时针转大约50度;当电机逆时针旋转时,按下停止按钮,电机会再反向顺时针转大约50度。怎样调整呢?这种现象和电机转速没有关系,即不管电机高速还是低速旋转,停止后,总要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大约50度。

伺服驱动上有三个电位器。Drift   P-Verstark    Sollwert-Anpassung 。哪个可以调整电机准确停止呢?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好象以前有问过吧!

这种现象的要么是由于内部惯量设置过大,要么就是伺服放大器有缺相的嫌疑

还有就是在正常运行的时候马达转动是否平稳?

网友B:
楼主可以将其参数改回到出厂值也试一下,一般按出厂的参数不会有这样大的动作。另请问一下功率是多少的?6021368

楼主:
谢谢回复,电机是1.9KW的,由于没有原始资料,不知怎样回到出厂值,请赐教。
电机运行还算正常。即使很低的转速,也是这样。例如用手轮逆时针转20度,也会顺时针倒回50 度。实际旋转了“负30:度;而用手轮顺时针转20度,也会顺时针再转50 度。实际旋转了70度。
另外,给同样的模拟量的控制电压,旋转的速度也不一样。顺时针的转速快些。好像有一个固定的顺时针的模拟进给量。

网友B:
楼主的是用模拟量控制的,有不有取放大器的反馈信号,或者说最好是去找一下资料,了解一下情况,看以前是不是这样子,还是最近才这样,看设计是如何控制的。

网友C:
你的这种控制方式,就是这样的,不是电机的问题,是控制方式的问题

网友B:
要清空程式,自己重新做一个新的程式试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