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ABB  ACS550变频器在分离机械的设计和应用

一、  ACS550变频器在作为单电机驱动的典型案例三足式离心机的应用和作为多电机取得驱动的典型案例卧螺离心机的应用。
  分离机械的驱动电机,一般分为单电机驱动和多电机驱动两种,分离机械是将液体与固体颗粒混合物进行分离的设备。主要分为离心机、分离机、压滤机、滤油器、过滤器等设备。分离机械一般是工艺流程中的后处理设备,所以直接关系到最终产品的质量。从整体上看,我国分离机械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分离机械品种、规格少,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生产需要,特别是分离物料粘度大、精度细的机械,效率高、生产能力大、自动化程度高的分离机械绝大多数依赖进口;分离机理和应用技术研究落后,新产品开发速度慢;制造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产品可靠性、稳定性较差,技术水平和自动化水平较低;配套设备和材料不能满足分离机械产品生产的需要,尤其是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很不稳定。从分离机械的发展来看,数字交流变频器将替代原来的电磁调速、直流调速、液力偶合调速、多速电机,而逐步成为分离机械的主要驱动装置。

  ACS550是ABB公司最新推出的智能性变频器,该系列变频器用于0.75KW~355KW低压交流传动。它能精确地控制速度和转矩,能匹配现有的标准鼠笼异步电动机。ACS550具有三种控制方式,即标量V/F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转矩控制,所以该款变频器不仅能够适合于最简单的电机运转,同时也可以应用在复杂的工作场合。其可靠的过载能力设计,也可以同时满足普通负载和重载工作。分离机械的驱动电机一般分为单电机驱动和多电机驱动两种,本文将主要介绍ACS550变频器在作为单电机驱动的典型案例三足式离心机的应用和作为多电机取得驱动的典型案例卧螺离心机的应用。

二、变频器在三足式离心机中的应用
  三足式离心机是一种结构简单、对物料的适应性很强、应用面最广的立式离心机。分沉降型和过滤型两大类。应用最多的是过滤型三足式离心机。它即能适于分离粒径仅为数微米的细颗粒,也能用于成件物品的脱液。通过调整各操作工序的延续时间,可用于分离过滤难易程度不同的各种悬浮液,通过调节滤饼的洗涤时间,可以满足不同的洗涤要求。这种机型主要适用于中小型的生产规模,但由于有上述很多长处,所以广泛应用于制药、化工、轻工、纺织、食品、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在本应用中,变频器驱动的是离心机的转鼓,启动平稳,分离因数可调;彻底克服了传统直流碳刷式离心机噪音大、故障率高、使用寿命短、转速不稳定等缺点,是重力沉降分离设备更新换代产品。交流变频离心机在减震系统和变频电机等几项重要指标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创性。常见的三足式离心机的单机驱动功率在3KW与55KW之间,ACS550完全可以胜任。

楼主(2010-05-17):
引用 楼主:
ABB  ACS550变频器在分离机械的设计和应用

一、  ACS550变频器在作为单电机驱动的典型案例三足式离心机的应用和作为多电机取得驱动的典型案例卧螺离心机的应用。
  分离机械的驱动电机,一般分为单电机驱动和多电机驱动两种,分离机械是将液体与固体颗粒混合物进行分离的设备。主要分为离心机、分离机、压滤机、滤油器、过滤器等设备。分离机械一般是工艺流程中的后处理设备,所以直接关系到最终产品的质量。从整体上看,我国分离机械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分离机械品种、规格少,不能完全满足国内生产需要,特别是分离物料粘度大、精度细的机械,效率高、生产能力大、自动化程度高的分离机械绝大多数依赖进口;分离机理和应用技术研究落后,新产品开发速度慢;制造工艺落后,生产效率低,产品可靠性、稳定性较差,技术水平和自动化水平较低;配套设备和材料不能满足分离机械产品生产的需要,尤其是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很不稳定。从分离机械的发展来看,数字交流变频器将替代原来的电磁调速、直流调速、液力偶合调速、多速电机,而逐步成为分离机械的主要驱动装置。

  ACS550是ABB公司最新推出的智能性变频器,该系列变频器用于0.75KW~355KW低压交流传动。它能精确地控制速度和转矩,能匹配现有的标准鼠笼异步电动机。ACS550具有三种控制方式,即标量V/F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转矩控制,所以该款变频器不仅能够适合于最简单的电机运转,同时也可以应用在复杂的工作场合。其可靠的过载能力设计,也可以同时满足普通负载和重载工作。分离机械的驱动电机一般分为单电机驱动和多电机驱动两种,本文将主要介绍ACS550变频器在作为单电机驱动的典型案例三足式离心机的应用和作为多电机取得驱动的典型案例卧螺离心机的应用。

二、变频器在三足式离心机中的应用
  三足式离心机是一种结构简单、对物料的适应性很强、应用面最广的立式离心机。分沉降型和过滤型两大类。应用最多的是过滤型三足式离心机。它即能适于分离粒径仅为数微米的细颗粒,也能用于成件物品的脱液。通过调整各操作工序的延续时间,可用于分离过滤难易程度不同的各种悬浮液,通过调节滤饼的洗涤时间,可以满足不同的洗涤要求。这种机型主要适用于中小型的生产规模,但由于有上述很多长处,所以广泛应用于制药、化工、轻工、纺织、食品、机械制造等工业部门。在本应用中,变频器驱动的是离心机的转鼓,启动平稳,分离因数可调;彻底克服了传统直流碳刷式离心机噪音大、故障率高、使用寿命短、转速不稳定等缺点,是重力沉降分离设备更新换代产品。交流变频离心机在减震系统和变频电机等几项重要指标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创性。常见的三足式离心机的单机驱动功率在3KW与55KW之间,ACS550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A(2012-08-18):
ABB变频器ACS550 能否接电动机转速表(10V电压表),怎么接?

网友B(2012-11-02):
我知道制造变频器的机械常用的滚珠丝杆哦,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