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电度表是为家用电器及照明灯具计量消耗电能的专用仪表,一般均安装在住宅内。由于电表长期受环境影响及超负荷运行,也会出现各种故障,如计量偏差、铝盘卡死、走字时快时慢、运行时有噪声等。其实在日常使用中若出现一些小问题也能自行解决。当然如涉及表内结构问题,切莫自行启封拆卸,应及时由电力部门检修处理。这里就电度表日常出现的一些小故障作简单分析并介绍自行解决的方法。
(一)接线盒内出现烧焦糊味

表盘下端的胶木接线盒内产生烧焦糊味,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安装或更换电路导线时,盒内的固定螺丝未拧紧,当电器用电负荷增大时,螺丝柱因接触不良发热,烧坏胶木盒并伴发焦糊味。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取下胶木接线盖后拉下总闸刀,将电源导线全部拆下,重新用刀将线头残留物刮干净,装入接线柱内,拧紧全部螺丝即可以排除故障。另一种原因是,从室内接到电表上的导线质量差,引起铜柱与导线间产生氧化层(特别是安装在环境潮湿,不通风处的电度表容易产生此类问题),从而增大电阻值使接触点发热而损坏接线盒。这时应彻底清除接线盒内的油污及更换导线。有时当用电设备超过电表实际安培值时,不仅接线盒会损坏,电表也有可能被强电流击毁,所以当发现表的额定电流与实际所用的电器的负荷相差很大时,应错开使用时间或更换电度表,以防电表被击毁或发生电气火灾。

(二)空载时自行转动

电表在空载时会自行转动,即住宅内的所有用电设备及照明灯具都未使用,而表的铝盘仍在转动或慢慢爬行。一般来说,当电源电压为额定值的80%至110%时,电表铝盘的转动不会超过一圈属于正常范围(即转盘顺时针方向转动一圈),但若铝盘微微转动不止,则说明电表线路有漏电存在,应请电工检查处理。如果没有漏电存在,那就是电表自身的故障,应及时送电力部门检修或换新表。

(三)运行时产生“吱吱”响声

电度表在运行时,有轻微的“嗡嗡”声,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表内产生不规则的杂乱响声,则是表内部的某些配件老化、电磁场部分元件松动,或转动齿轮缺油等原因所引起。应送电力部门检验并更换易损配件。有时,当电表处于严重超负荷运行时,也会产生不规则的响声,应及时关闭部分电源,以防损坏电表。

(四)铝盘停转或不跳字

电度表是一种精密计量仪表,它在出厂前都是经过严格校验的,其灵敏度和可靠性、稳定性应达到一定的标准。当负荷电流小于0.025A时,电表铝盘不转动、不跳字属正常范围,如果在较大负荷时仍不转动,很可能是铝盘被卡住,铝盘已变形或电磁机构失灵等问题,应及时送检。

(五)走字不准如何自行测试

平时,如果怀疑电表走字不准,可以采用以下方法加以测试。一般在电表的标牌上均标注着每耗电一度电铝盘转动多少圈,如标注3000转/KWh的字样,便知道该表每耗用一度电铝盘转动3000圈。如果连续点一盏100瓦的灯泡每小时耗电0.1度,便知铝盘应该转动300圈,那么平均每分钟铝盘应转5圈左右,经过这样简单测试便知道电表走字是否正常,当测试结果与实际误差很大时,应怀疑电表有问题(当然这是经验测法,与仪器检测有区别的)。

网友A:
理论和实际是脱节的,LZ说了这么多,但有多少人对自家电表进行维护?别看这里还不少搞电的朋友。

网友B:
现在的电表都是用箱子锁起来的,还怎么维护

网友C:
自己都没看过自己家电表

网友D:
呵呵,从来就没关心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