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网吧每10台机1个空气漏电开关(DZ47L-2p-16A),电压正常,总电流<7A,把空气漏电开关打下后再打上,出现跳闸(漏电)现象,把10台机插头拔掉后,开关又能正常打上,然后再把10台机插头插上又能正常运行了.现场使用锌铁管布线,强,弱电分开,强电使用建筑物提供的接地,弱电自行做地极,接地均良好,空气漏电开关国产及进口均使用过,效果一样.曾经考虑过是否计算机电源问题,更换后还是一样.也考虑过取消漏电保护装置但考虑公共场所取消漏电保护装置不合适,所以请有经验人事帮帮忙.

网友A:
换个开关试试,

楼主:
单独1台1台测试并没有问题,

楼主:
空气漏电开关国产及进口均使用过,效果一样

网友B:
我估计你的线路及电脑电源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使用空气漏电开关.不应该使用空气漏电开关,你换个小型的漏电断路器试下,如果行的话,想知道原因,再联系我.
不应该使用空气漏电断路器.

网友C:
应该是10台机的总漏电量有时会大于漏保的的保护点,这好的方法是将其再分成两组,或更多,这样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了

楼主:
网吧有250台机,已分成10台1组,再细分是不太实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的线路及电脑电源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使用空气漏电开关.不应该使用空气漏电开关,你换个小型的漏电断路器试下,如果行的话,想知道原因,再联系我.
不应该使用空气漏电断路器.
明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开关电源经常有一个高耐压、小容量的滤波电容与地(外壳)相连,如果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选择比较小(如30MA)的,漏电开关就有可能经常动作,建议选用75---100MA的漏电开关,或干脆取消漏电开关,用合适的(如10A)空气开关使用。
公众场所电器设备不使用漏电保护,有否相关条款支持.本人5年前曾经做过多个计算机供电工程,均未出现这种情况,很怀疑是现代电脑电源的设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的线路及电脑电源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使用空气漏电开关.不应该使用空气漏电开关,你换个小型的漏电断路器试下,如果行的话,想知道原因,再联系我.
不应该使用空气漏电断路器.
在电脑多的地方最好不用
你用断路器是一样的

网友F:
13楼说的有道理,另外是不是开关选的小呢

网友G:
换成断路器吧。漏保太灵敏。有计算机的地方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特别是计算机多了以后。虽然计算机关了,但是显示器有时不关。机箱电源也带电。漏电流刚开机时有可能过大。

网友H:
可能是有的地方线在潮湿环境下有短路现象

网友I:
电脑开关电源质量差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脑开关电源经常有一个高耐压、小容量的滤波电容与地(外壳)相连,如果漏电开关漏电动作电流选择比较小(如30MA)的,漏电开关就有可能经常动作,建议选用75---100MA的漏电开关,或干脆取消漏电开关,用合适的(如10A)空气开关使用。
公众场所电器设备不使用漏电保护,有否相关条款支持.本人5年前曾经做过多个计算机供电工程,均未出现这种情况,很怀疑是现代电脑电源的设计问题
建议不要使用漏电保护,做好接地线,空开尽量用小的(选用合适电流),在总电源处安装一个漏电脉冲继电器做总漏电保护,主要跳闸原因有多种可能,多数是零线上谐波电流干扰引起的,这个没有什么好办法,因为你用的电脑开关电源太差!

网友J:
要把漏电和限流的概念分开,你给出的参数只是限流参数。你网吧电腦真较烂的!用mA表测量每台电腦的对地漏电电流,找出漏电严重的电脑把它灭了,方法是断开电脑地线窜接mA表。如果电脑没问题就是网卡质量不良。250台电脑必需要安装浪涌电流保护器,建议安装3台,每台配10平方地綫,网吧总地綫大于50平方,因为有时跳漏电开关是浪涌电流冲击,同时亦保护了电脑。漏电开关建议选用32A、30mA、1S,再分3组16A限流开关,有条件的加装1:1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