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大家好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厂用的是35KV变电站,使用两台变压器12500KVA和5000KVA。12500KVA的二次额定电流是687.3A,实际最大电流是382.8A;5000KVA的二次额定电流是275A,实际最大电流是135A。为了节能降耗想停用一台5000KVA的变压器,请问各位大侠能不能停用,停用时补偿电容用不用加,停用后对变电站的各出口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应该能用吧,你的二次总电流没超出12500KVA的容量.所以也不存在变压器各保护参数的调整问题.就是低压回路并联工作量不少吧.你们的低压侧电压是多少?电容补偿是装在低压侧吧,如是那也不用再加装新的补偿电容了呀.
我建议你们在二台变压器低压侧加装一台电源切换屏,当负荷低时将二路都切换至一台变压器,负荷高时可以再切换至二台运行,这样灵活些,以免当负荷变化时又得再将线路换回来.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完全可以停用一台5000KVA的变压器,至于"停用时补偿电容用不用加" 这个要看功率因素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