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大家好向各位大侠请教个问题!我厂用的是35KV变电站,使用两台变压器12500KVA和5000KVA。12500KVA的二次额定电流是687.3A,实际最大电流是382.8A;5000KVA的二次额定电流是275A,实际最大电流是135A。为了节能降耗想停用一台5000KVA的变压器,也就是想把5000KVA的出口设备转接到12500KVA上。请问各位大侠能不能转接,转接后12500KVA的补偿电容用不用加,并网运行后对变电站的各出口有什么影响!自己感觉应该可以,就是拿不定主意,希望哥哥姐姐们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应该可以 ,电容一般都涉及成过补偿的,留有裕量;更何况总负荷还达不到125000KVA的额定负荷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原12500的电容补偿也要增加,一是为了提高功率因数,二是为了减轻负载.

网友C:
可以停用一台5000KVA的变压器,只要校核12500的实际最大负荷不超过其允许值即可.另需校核主电缆最大电流和电容补偿

网友D:
个人认为直接换过来就行了,电容也不用增加。

网友E:
肯定可以并网,
补偿电容是否要增加就看实际了,理论上是不需要增加的.
你观察12500的补偿柜是否是自动补偿的
输出最大的时候,全部电容是否都被自动接上作补偿,
如果不是就不用增加啦
如果是的话,那你自己就看着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