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变频器电源买成三相220V了.接单相220显示欠电压不能工作.但老板又不让买变压器.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不能找卖家换成三相380的吗

楼主:
就是不能换了啊!是从台湾寄来的

网友B:
这样好像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C:
呵呵;大多220V是单相、三相都可以用的;
如果你的只能接三相220V,又不能用变压器,那只能把这台给废了;

楼主:
我打算把电源模块换掉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如果你需要220,你直接接二相不就对了么?

楼主:
我也接过单相220啊!可是变频器显示欠电压报警

网友E:
这方面的问题确实还没有遇到过,不过,不知是否有380V变220V模块的,如果有的话,在变频器前加个这样的模块是否可以?我说的只是个假设而已,呵呵

网友C:
呵呵;不是已经说了,老板不要加变压器;

网友F:
去掉检测电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电源模块换掉不知道行不行!
那又何必呢,不如退掉了,再重新买一个。换模块主板的程序却换不了呀。

网友H:
没辙报废吧

网友I:
跟老板说说,我想他能理解。

网友J: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非得要到台湾买

网友C:
没办法;买的时候没想好,现在还不让用变压器;
还非要到台湾买;
只好放在哪让它歇着了;

网友K:
不知道它的电源进线是怎么接的?说清楚点好吗?

网友L: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就是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在输入到三相中任意两相 就不会报故障了

原理是  三相的电角度是120度缺一相 只有240度  检测电路打开 报缺相直流电一直是高电平的
所以他的检测电路是打不开的  就等于三相  每相都有电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就是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在输入到三相中任意两相 就不会报故障了

原理是  三相的电角度是120度缺一相 只有240度  检测电路打开 报缺相直流电一直是高电平的
所以他的检测电路是打不开的  就等于三相  每相都有电压
按这个原理,应该可以把任意两相并联再与另一相接入AC220电源中。还可以省掉一套整流器。

网友N: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就是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在输入到三相中任意两相 就不会报故障了

原理是  三相的电角度是120度缺一相 只有240度  检测电路打开 报缺相直流电一直是高电平的
所以他的检测电路是打不开的  就等于三相  每相都有电压
   台湾的应该是三相可控整流,缺一相不可以的 ,上面用这个办法谁做过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就是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在输入到三相中任意两相 就不会报故障了

原理是  三相的电角度是120度缺一相 只有240度  检测电路打开 报缺相直流电一直是高电平的
所以他的检测电路是打不开的  就等于三相  每相都有电压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O:
真的是有高人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变频器电源买成三相220V了.接单相220显示欠电压不能工作.但老板又不让买变压器.请教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说得是显示欠压不能工作, 不是显示缺相不能工作,可以加两相380V试试,不敢保证会不会烧整流桥,一般设计因该是有余量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就是  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 在输入到三相中任意两相 就不会报故障了

原理是  三相的电角度是120度缺一相 只有240度  检测电路打开 报缺相直流电一直是高电平的
所以他的检测电路是打不开的  就等于三相  每相都有电压
    台湾的应该是三相可控整流,缺一相不可以的 ,上面用这个办法谁做过呀
这个办法的确比我的高明,我是直接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再输入到直流母线上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我经常用这个办法就是把交流电变成直流电在输入到三相中任意两相就不会报故障了

原理是三相的电角度是120度缺一相只有240度检测电路打开报缺相直流电一直是高电平的
所以他的检测电路是打不开的就等于三相每相都有电压
台湾的应该是三相可控整流,缺一相不可以的,上面用这个办法谁做过呀
这个和“三相可控整流”有什么关系?先说“三相 ”:若是输入交流,不是接两相就变成单相整流了么?若是输入直流,二极管不就是当导线来用了么? 再说“可控”:现在的变频器不用可控整流了吧? 能用二极管,干嘛要用可控硅。

楼主:
我已经联系台湾给我更换380V的变频器了。只是又多花了老板不少的钞票。总之谢谢大家的支持。小弟不甚感激大家!

网友Q:
把三个端子全部接上试一下

网友C:
呵呵;估计更换一下的费用比用个变压器要高的多,不知你老板怎么想的;

网友R:
估计是三相220V的价格高啊。

网友S(2009-09-18):
输入时220的话,是不是要接在规定的端子上,看下说明书

网友C:
呵呵;实际上台湾产的大多数三相220V变频器也是可以用单相220V电源的.只是功率会有些影响;

网友T:
改一下,看看变频器的主电源回路的结构,把缺相检测电流给他屏蔽掉就行了。

网友T:
还有,没有说完,有的变频器可以从参数里面屏蔽,仔细阅读说明书看看。

网友U:
有的变频器有三相检测. 如果整流够大就以改检测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