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求救

楼主(2009-07-28):
老师给我出个题目不知从何处下手求教各位帮帮我。设计一个电源直流调压输出交流大概
60伏左右正弦波。好心人帮帮我。

网友A:
设计一个电源直流调压输出交流大概
60伏左右正弦波?

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

楼主:
就是输出60伏交流,接升压变压器输出大概三万伏。频率大概五百到一千赫兹的这么电源

网友B:
能不能一次把问题说清楚?
用的什么电源?(交流,直流及电压)
输出是60V还是3万V?(哪个是输出)
输出电流多大?(或者功率多大?)
不是正弦波可以吗?
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用的?
频率是可控的吗?
效率有要求吗?
体积尺寸有要求吗?

楼主:
交流输出60伏还要接升压变压器大概升到3万伏。
输出电流毫安级。功率300-500瓦。最好是正玄波。
频率固定也可以,500-1000HZ内
效率要高,体积尽可能小些。
最终目的能输出三万左右的高压。

网友B:
还是没有说清楚?你的原始电源用的什么?是市电,是电池,还是。。。。。。??

楼主:
原始就是用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