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我想做一个电路,用PLC控制两台变频器,用编码器来检测速度,速度差不能相差正负5,有哪位高手可以指点我一下,这是用在涂装烤漆流水线上的。我的邮箱是68185571@qq.com

楼主:
这个是不是要用比较指令来设计

网友A:
PLC加两路模拟输出模块;
反馈转速是编码器接入PLC高速输入端测得;

楼主:
能不能具体说详细点,我对这个还不是太明白

网友B:
两个模拟量输出同样的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那这样变频器的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变频器都有模拟量控制的方式的

网友C:
plc通过dp总线与变频器通讯, 变频器加DP模板和计数模板。
原理, plc通过比例给定,设定2台变频器的速度,速度误差由变频器内部的速度闭环保证

我的 QQ   123871020

网友B:
楼上的这样的通讯方式,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A:
用通讯价格上肯定要低一些;但编程相对要复杂一些;

网友D:
觉得还是用DA模块好

网友E:
用通讯做,两台变频用PG卡做闭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通讯做,两台变频用PG卡做闭环
这个方法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