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TL 指令输入问题

楼主(2009-07-28):
大概就是这样的程序,怎么不能转换啊,STL 指令输入还有什么注意点吗

楼主:
这图形要怎么修整呢,软件真麻烦,还没手编好用

网友A:
看不完整,把图缩小些截图贴上来

楼主:
前面的程序就这样了,后面我继续截图。一按转换就出现顶楼图片2的那个对话框

网友A:
你这样写就可以了

楼主:
未能转换的程序就这些,我就纳闷了。我原来用手编就是这样输的啊,GX真是搞不明白了。

楼主:
明白了,在有2个以上的线圈输出的时候,不能都从母线上走,必须并联下来。现在搞定了编译好了

网友A:
明白就好,还可以这样做,也可以转换

楼主:
多一个M8000,run状态常开,只要前面有引导的指令就可以编译了,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在有2个以上的线圈输出的时候,不能都从母线上走,必须并联下来。现在搞定了编译好了
这是步进梯形图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