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触摸屏上突然出现密码是怎么会事?plc里面是没有设置密码的、请高人指点、QQ:307207108。邮箱:zuolipeng@126.com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网友A:
什么品牌的触摸屏呢?
触摸屏和PLC一样也是可以设置密码的,即程序密码,
同时触摸屏通常还可以设置操作等级密码

网友B:
触摸屏传送时可以设密码保护,这是为了保护程序;
操作画面也可以设不同等极的密码,根据操作者的等级可以打开不同的画面;

网友C:
肯定是有人设置了。
最好把图贴上来。

楼主:
是三菱的触摸屏,他们是用了一个月了今天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网友A:
具体什么现象,最好有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如果是画面提示的,是编程者设了密码;

网友B:
有的是设备厂家为了应付收货款而设计的,所以先与厂家联系一下;

网友D:
还是找厂家比较好

楼主:
一开机画面是出现《请输入验证码》然后就是触摸平屏的左边是确认右边是反回.按反回没有用,在按确认也是没有什么用.我的PLC是三菱FX24MR.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楼主:
厂家他们说没有设置什么密码.多跟他们联系过了,他们这里不能拍照,不好意思,如果允许拍的话我会拍几张的 .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

网友E:
正在学习中。。。
可能是开机窗口设置了密码等级,你把触摸屏上的程序下载出来看看
我用的是威纶通的屏,在系统参数里是可以设置密码的
大家一起学习啊!

网友A:
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程序中做了手脚,不然不会出现这情况的
PLC是三菱的,那触摸屏呢
是新机器吗?如果是新的,一个月出现这情况,且货款付清,完全可以让厂家来解决

网友B:
只用了一个月,为什么不找厂家?

网友F:
很有可能是你的PLC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把PLC里面的程序从新写入到PLC里面.然后就一切都正常了!
人生路上,总有一片天空为你停留,无论结果如何,都要珍惜这份珍贵的感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这样美好的回忆。我真诚祝愿每位朋友幸福快乐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