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刚才附件没传上,具体内容在3楼。

楼主:
PLC断电后Q点继续运行
一条饮料输送线程序,PLC断电后,原先运行的Q点,在PLC重新上电后,继续运行,怎么解决该问题,请高手指教。(意思是断电后,Q点应该全部复位,不再运行)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帮助改一下,我在生产型企业工作,可参考的资料比较少,谢谢。我的邮箱是hsgzp@163.com

网友A:
不知道 你是什么PLC,我记得siemens S7200PLC在输入输出里面是有设置的。
不管什么PLC你用笨方法就是首次扫描复位所有输出点

网友B:
就是的啦
复位所有的点就可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