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我在网上下了许多OMRON编程例题参考,可是每次PLC检查时都会检查出很多重复输出,为什么呢?附上一个梯形图,请大家一起看看,谢谢了!

网友A:
是输出线圈重复吗?
网上的程序也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可能是程序中有重复线圈输出;
这个不一定是不允许的,要看程序;

网友C:
很正常,程序避不开,编程思路。。。。。

网友D:
在一定情况下程序是允许重复线圈输出的。

网友E:
程序呢,发给我吧,我也经常用这家的,可以互相研讨啊,

网友F:
程序提醒。但不阻止,但是程序只执行最后一个输出。。。叫做最后优先权、、、

网友C:
一般情况是这样
引用 网友F:
程序提醒。但不阻止,但是程序只执行最后一个输出。。。叫做最后优先权、、、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可以使用I/O刷新指令
程序需要,工艺需要,版权需要。。。。。都可以让输出重复

网友G:
是双线圈,用好了没有关系的

网友H:
如果是输出线圈重复的话,改一下。编程时要养成好习惯,线圈不要重复使用同一个地址(不管是否允许)。

网友B:
对于新手,尽量不要在程序中使用双线圈输出;

网友F:
在做程序中,需要一段程序二次输出的话一般就是在执行条件上想办法。在第二次刷新的时候就会有输出,不要用线圈二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