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幻雪的那个帖里面的用D脚本创建判断修改密码的例子已经非常详细了

但是我需要设置操行密码的元件非常多,不止一页两页

认为这种情况还是用密码等级比较好

开关元件里的特殊开关/安全/设置密码 这个放上去好像没什么作用

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来实现修改密码的

网友A:
那个是需要用到CF卡或者U盘的。
实际上做好CSV文件,存储在U盘。
然后把U盘插到GP上,才可以修改密码的。。。

具体请致电: 021-63615008   PFC技术支持热线。

楼主:
谢谢提供电话

网友B:
能说详细吗,其实如果你要密码的画面多用D脚本也可以做的,但是用GP自身的15级也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说详细吗,其实如果你要密码的画面多用D脚本也可以做的,但是用GP自身的15级也很好
不嫌麻烦的话可以用脚本做。

网友C(2009-09-15):
我觉得pro-ex 的等级密码就很好用了, 15级足够使用,我看没有那个工程需要15个密码都不够用吧, 除非是2000系列的用脚本做外,3000的还是省省吧,自带的比脚本做的还还好用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ro-ex 的等级密码就很好用了, 15级足够使用,我看没有那个工程需要15个密码都不够用吧, 除非是2000系列的用脚本做外,3000的还是省省吧,自带的比脚本做的还还好用点
GP2000系列自身也有15级密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ro-ex的等级密码就很好用了,15级足够使用,我看没有那个工程需要15个密码都不够用吧,除非是2000系列的用脚本做外,3000的还是省省吧,自带的比脚本做的还还好用点
GP2000系列自身也有15级密码的。

风大哥, 2000系列有15级密码啊?还真没发现, 在哪里使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pro-ex的等级密码就很好用了,15级足够使用,我看没有那个工程需要15个密码都不够用吧,除非是2000系列的用脚本做外,3000的还是省省吧,自带的比脚本做的还还好用点

 GP2000系列自身也有15级密码的。

风大哥, 2000系列有15级密码啊?还真没发现, 在哪里使用呢

如图所示。。。

网友D(2017-12-06):
GP-PROface   如何设置安全等级   比如设置这个按钮  必须要输入密码才能进入

网友E:
这个我也不熟悉,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