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我有一触摸屏和一设备通过422通信,距离大约两百米,电缆用的是屏蔽六芯线,不是双绞线,但是通信很差,一般连不上,请问终端电阻加在哪里可以改善通信质量?

网友A:
不清楚,帮你顶顶呗。

网友B:
200米的通信距离应该采用RS422专用双绞电缆。
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C:
EIA-422标准全称是“平衡电压数字接口电路的电气特性”,它定义了一种平衡通信接口,将传输速率提高到10Mbps,传输距离延长到4000英尺(约1219米),并允许在一条平衡总线上连接最多10个接收器。

网友D(2009-08-31):
SDA  SDB两端并联33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