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一种新型的SSI绝对式编码器串口数据采集方案 (SSI-UART模块用户手册)  Rev 1.0  Date:2009-06-18
1、功能简介
  SSI-UART模块可以将SSI同步串行数据转换成通用异步串行(UART,采用RS-232方式)数据,工控领域常用的PC机、工控机、DSP、单片机等控制系统上一般都配备有通用异步串行接口,使用SSI-UART模块可以方便地实现SSI编码器与这些控制系统的连接。
2、硬件参数
2.1 外观及接口
面板说明:
PWR:   电源指示灯。
编码器接头:
1-电源24V+,2-电源24V地,3-编码器DATA+,4-编码器DATA-,5-编码器CLK-,6-编码器CLK+,7-编码器供电V+,8-编码器供电地。
RS-232接头:2-RS232数据接收,3- RS232数据发送,5-信号地。

2.2 功能及参数
 SSI数据转换为RS-232通用异步串行数据;
 SSI时钟速率选择(125KHz、250KHz、500KHz、1MHz);
 RS-232格式为115000bps、无奇偶校验、8位数据位、1停止位;
 数据发送方式(问询方式或主动发送模式)选择;
 支持格雷码和二进制码数据格式转换;
 支持编码器地址配置;
 可配置编码器供电电压5V或24V;
 供电方式:直流18-30V;
 电流:不大于60mA;
 工作温度: -40℃~-75℃;
 外观尺寸:80mm×65mm×25mm。
3、使用及配置
3.1 通信协议
RS-232的通信速率115200bps,8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主动发送时,发送周期为10ms,每帧数据7个字节:
数据帧头:0xAA;
地址信息:0x00/0x01/0x02/0x03;
数据高位:0xXX;
数据次高位:0xXX;
数据次第位:0xXX;
数据低位:0xXX;
校验位:  四个数据相加值的低八位。
被动发送时,向测试板发送地址信息,一个字节0x00/0x01/0x02/0x03(地址方法见3.2)。测试板向主控机返回一帧数据。
3.2 配置方法
(1)SSI通信速率配置
SSI-UART模块支持SSI编码器时钟速率配置、可选择的时钟速率有125KHz、250KHz、500KHz、1MHz。用户可根据编码器电缆的长度选择通信速率,时钟速率的选择原则是电缆长度越长则通信速率越低;另外,不同型号的编码器所允许的时钟速率也有所不同。
SSI-UART模块默认的通信速率为1MHz,如需要调整,可打开模块,用跳线帽短接或断开CLKMD1(J5-9和J5-10)、CLKMD0(J5-11和J5-12),具体设置如下表:
CLKMD1 CLKMD0 时钟速率
短接 短接 125KHz
短接 断开 250KHz
断开 短接 500KHz
断开 断开 1MHz
(2)数据发送方式配置
SSI-UART模块支持数据主动模式和数据问询方式,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配置不同的数据发送方式。用跳线帽短接或断开MODEM(J5-1和J5-2)可选择数据发送方式,断开时为问询发送方式,短接时主动发送方式。
(3)编码器数据格式配置
SSI-UART模块支持格雷码和二进制数据格式转换,用跳线帽短接或断开GRAY(J5-3和J5-4)可选择是否进行数据格式转换,断开时为将格雷码格式转换成二进制格式,短接时为不转换即源码输出。时钟速率配置、可选择的时钟速率有125KHz、250KHz、500KHz、1MHz。用户可根据编码器电缆的长度选择通信速率,时钟速率的选择原则是电缆长度越长则通信速率越低;另外,不同型号的编码器所允许的时钟速率也有所不同。
(4)编码器地址配置
SSI-UART模块支持编码器地址配置,默认的地址为0x03,如需要调整,用跳线帽短接或断开A1(J5-7和J5-8)、A0(J5-5和J5-6),具体设置如下表:
A1 A0 地址
短接 短接 0x00
短接 断开 0x01
断开 短接 0x02
断开 断开 0x03
(5)编码器供电电压配置
SSI-UART模块支持编码器供电电压配置,大多数SSI编码器的采用10V-30V供电,也有的编码器采用5V供电,编码器默认支持前一种供电方式,如需要调整为5V供电,可将去掉零欧电阻R12、R14、将空缺的零欧电阻R13和R15焊上。
3.3 测试软件
为方便用户测试SSI-UART模块及SSI光电编码器,可为用户提供测试程序,程序界面如下:首先选择RS-232的串口通道和编码器的精度,如SSI-UART模块配置为数据主动发送模式,程序即可接收显示编码器的位置信息;如SSI-UART模块配置为数据问询发送模式,填入编码器的地址设定信息,点击索取数据,程序即可接收显示编码器
的位置信息。
4.技术问题探讨请联系:
 htjin@asee.buaa.edu.cn或shelfer@163.com或208serv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