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钮的作用及用途

楼主(2009-07-28):
一:一个停止一个起动的两位按钮,有什么作用及用途?

二: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一个停止的三位按钮,有什么作用及用途?

网友A:
你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你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B:
你是刚干电工吗??
第一个停止和启动控制电机的(一个转)
第二个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的
你的好好看看书了

网友C:
楼主到底想问什么,上次不是已经回答过了

网友D:
按钮就是一个发出控制信号的电气元件,属于主令电器。

网友E:
二楼回答的正确

网友F:
怎么感觉不知道问什么的呢?

网友G:
找一个电机起停电路,一个电机正反转电路看看就能了解了。

网友H:
不明白,讲清楚了,还有什么。

网友I:
还是从头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吧.

网友J:
这种按钮是保持型的,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K:
多看电跻图多实际多做.

网友L:
你的意思是单按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