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PLSR

楼主(2009-07-28):
书上写PLSR只能用一次,我现在要输出两路带另减速的脉冲应该怎么做.
    谢谢...

网友A:
用y0,y1输出脉冲,y2,y3方向

楼主:
呵呵。。。
多谢你的回答,
我就是想用PLSR输出Y0、与Y1。但是书上写PLSR 只能用一次。那应该怎么做?

网友B:
可以用两次,在编程手册的234页写着有

楼主:
呵呵....
去看过了,是的,
多谢,
                                呵呵... 不好意思,我是看书上写着不可以.没去看手册,

网友C:
呵呵;是对每个输出点只限一次;
你理解错误;

楼主:
多谢ZCMY的解释

网友D:
每个输出点只能有一条语句,但可以不同时段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