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请问梯形图的注释能写到PLC上,然后从PLC里读出注释吗?

网友A:
可以,前提是你为你的注释分配PLC内存空间。

网友B:
能写进去就能读出来,怎么写就看软件的 操作手册 吧

网友C:
可不见得,跟设备有关,富士、西门子的我知道可以,lg的不行,

网友D:
三菱的在编程软件的“PLC参数”中设置注释占用的容量

网友E:
可以,一般考虑到PLC内存大小,只把程序写进去。

网友F:
三菱是可以的;不过要占用程序存储器;

网友B:
这方面还是觉得松下的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还是觉得松下的好
有同感

网友F:
三菱的其实也很容易;

注释区设一块,那么PLC的程序存储区就少500步;

网友H:
可以的,只是占用一定的容量

网友I:
www.irex.com.tw 网站“PLC软件下载”里有,可以免费下载,无需注册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