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我们单位最近在改造要把照明灯改成两个回路
原先是双P空开。单位里的人有说加一根火线就可以(把零线改到空开的上面)这样省线
我知道这样是可以做到双控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规定???
我的建议是加两根线(一零一火)
想请各位老师指点国家是否有相关的规定最好有相关的资料
                      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只要控制的是相线。

楼主:
补充一下
我在那本书上看到好像有这方面的规定但现在忘了
 那位朋友知道请告诉一下谢谢了我的信箱是LB2524166@126.COM

网友B:
2P和1P+N和1P是有本质上的使用区别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只要控制的是相线。

双p的就是同时控制L\N的通断。
双p空开一般用在独立的单相负载进线位置,就相当于一个双刀单掷开关。
单p的就相当于是一个熔丝,起单路保护作用。

网友B:
楼上的解释不错

网友D:
最好用1P+N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