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大家帮帮忙,我有一个GP37W2-BG41  proface digital屏,我想把画面程序下载到电脑里,编程软件用的是GP-PRO/PB3-C-PACKAGE03 传送的时候报错“GP没有响应”,GP屏这一端选择“画面传送”没有问题啊,编程软件我选的是 “传输”-“接收”

“握手,休息”循环一会就报错了。请问怎么把屏画面传到电脑里,谢谢

COM口和波特率9600应该没有错

网友A:
可能软件或者电缆有问题

楼主:
刚才浏览了一下以前的帖子,发现和我有类似问题的人有很多,报“握手”错误GP无相应的问题,可能有如下几种可能吧
1  编程线有问题。
2  通讯端口设置,波特率有问题
3  GP屏的TOOL口常年不用坏掉了
4  传送设置里“上载信息”没有选上
5  GP屏幕本身有密码不让上载
还有什么可能呢?
其中1,2,4方便排除,5的话,总感觉通讯成功了它会叫咱儿输入密码,现在它报“GP无相应”好像在说“我们没连接上”是不是能把5排除呢?

明天去厂里把报错的详细图片上传上来,,,头大!!

网友B:
5  GP屏幕本身有密码不让上载

要是设置了密码,它会提示的呀.

网友C:
不是密码的问题;
可能是TOOLS的问题;

网友D:
第3点机率比较大一点。

网友C:
呵呵;
这个常年不用是不会坏的;
就怕你设备买来的时候这个已经被厂家给搞坏了;

楼主:
怎么发图片和附件来的,,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电脑越来越不会用了。。。

楼主:
我就是不敢往屏里写啊,,,怕能写的话,把里面的程序给抹掉。话说一个富裕的空屏都没有。要不就能放开了试验了。。

网友C:
呵呵;你还是看一下GP屏上有没有反应?

楼主:
忙活了半天,图片太大原来!
屏的一端,我选择的就是“画面传送”选项啊,不过在软件选择 接收画面程序时 ,屏幕上没有“画面正在传送中,请等待”类似的字样。

谢谢楼上几位对我的指点!

网友C:
屏幕上没有“画面正在传送中,请等待”类似的字样。
说明根本没上连上,如果不是电缆及使用的问题,说明你的屏的TOOLS口损坏了;

楼主:
我选第二个 画面传送(只有日文系统)

选后进入这个画面,上面没有“传送中,请等待啊”

其实这个屏用了至少4年了,应该就是TOOL口坏了吧,
修的话,多少钱呢?买个屏挺贵的,我想就修个口。

楼主:
原来转换成BMP图片,文件能变得这么小!!

网友C:
根本没有通讯上;

网友D:
不需要进OFFLINE模式。
你点'RUN"
在GP上不用做任何操作。
完全在电脑商操作。

你下载的时候应该点“接受”而不是“发送”

接受是指GP到电脑。会提示你保存路径的。

网友C:
接收是把屏的程序传到电脑上;
如果连接成功,屏上会自动进入到传输的画面;
按你的描述,应当是TOOLS已经报废;

楼主:
非常感谢2位,我想即使传不上画面,我也明白了很多屏的东西。
再次致谢。

我去找人修 TOOL口。屏俺舍不得扔!

网友B:
我也觉的应该是TOOL的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问题.
用电缆不行的话,换CF卡试一下啦.

网友C:
GP37W2根本没有CF卡的功能;

网友E:
上面的朋友你那里有没有中文的Pro-face编程软件啊?? qq:390888839   谢谢

网友F(2009-09-19):
我也有碰到这种情况,愣是无法上载,想改程序改不了,一不小心还把里面的程序都清空了,然后用类似程序下载进去,通讯居然全部正常了

网友F:
看了论坛的帖子,可能是这个原因
7、为什么我不能从GP屏内将程序上传到电脑上?
答:这是由于在将程序下载到GP屏时,在设置选项中未将“Upload Information”勾上所至。这个功能可以保护GP内部的画面程序不被别人调用。使用该功能后无法将程序上传入电脑。
在离线状态下配合CF卡使用“SCREEN DATA TRANSFER”-“COPY TO CF CARD”功能仍可以画面程序拷贝到CF卡上,之后可以传到另外的GP内,但仍无法传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