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我们有栋写字楼三相五线.每层大约1千平方米.需要我们给每层装电表.(不包括空调电量,因为已经有中央空调).想请教下1千平方的办公楼一般负载有多少安培电流.装多大的电表,谢谢.
补充说明,办公楼尚没入住,不知道负载大小.需提前装电表.只能根据经验计算了,我请教问题是通常是装多大的电表.
再补充,需要已经投入使用的办公楼同行,测量的实际电流.我想应该与我的大楼有相似之处吧

网友A:
30*3(100)的数字电表
在大的话就得加互感器了

网友B:
首先计算每层的总负荷,总负荷乘以1.5就是总电流了,你再选电表,再就是你的电表要看是用互感器的还是不要用互感器的。

网友C:
关键是要知道总的功率是多少

网友D:
用电量跟面积没有关系。实际算一下功率,电流超过100安就要用互感器了。

网友E:
1千平方米,大概有40几间房间。按每房间有电脑3个,打印机1个计算,照明3个灯计算。估计够用了。电脑按2A算。打印机和照明按2A算。总共一间房间按4A算。总共160A.然后乘以系数0.8-1之间。则是128-160A之间。平均到三相负载上,则电流在40-50A之间。

网友F:
多少层啊,三相电进来还得配电呢?

网友G:
我在超市工作我的经验告诉我你应把照明和动力分开
你的照明需要多少照度?动力里面是否有大功率的用电器?
我们照明是125KW的预留功率动力是200KW(2千平米的营业面积)
我们预留的比较大你可以根据你那的情况减少一些(大点好放心为以后留好增容的空间)

网友H:
想请教下1千平方的办公楼一般负载有多少安培电流.装多大的电表

跟面积是没关系,主要看你的负载是多大。

网友F:
建筑住宅一般是80-90平是4.5KW
可是公共建筑办公的好象只能看看负荷了

网友I:
互感器是什麽原理?

网友J:
你们物业也够抠的,叫你们自己装表,要用多大电流你怎么不去问叫你们装表的领导呢?既然领导都不知道,你着什么急?

网友F:
其实这楼在建时应该有计算负荷的,可以去找找图纸核实下

网友K:
一定要统计负荷,然后再放点余量,否则,怎么施工?

网友L:
首先你 要知道大概的功率是多少才能去算电流

网友M:
找找图纸吧,一般再盖楼之前都应该是设计好的~!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想法

网友N:
这种情况按总表负荷/楼层数=每层分表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