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8):
我用的是s7-200和海泰克1711-STN,请教高手怎么用plc控制触摸屏切换画面?只能在界面中用“切换”按钮吗?这种切换能否加上条件判断?

网友A:
你可以在人机上做一个输入框来,输入框的地址连上PLC切换画面。当你输入框输入指定数字时,就切换到你所选择的画面。

网友B:
PLC中有对应的控制字,只要把画面号传送到这个寄存器内就可以;

楼主:
比如:我在plc中给出一个线圈:y0,当y0接通时被屏上的按钮读入,可是海泰克的转换画面按钮没有读入呀!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人机上做一个输入框来,输入框的地址连上PLC切换画面。当你输入框输入指定数字时,就切换到你所选择的画面。

不明白?文字输入框?如何“输入指定数字时,就切换到你所选择的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中有对应的控制字,只要把画面号传送到这个寄存器内就可以;

画面号 和 寄存器 怎么联系上?

网友B:
工作参数/控制区设定;

网友C:
我在300里面用一个字,存储画面号,用按钮来改变这个字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人机上做一个输入框来,输入框的地址连上PLC切换画面。当你输入框输入指定数字时,就切换到你所选择的画面。

不明白?文字输入框?如何“输入指定数字时,就切换到你所选择的画面”?

你做一个数字输入框。D200是输入框的地址,K1111是你自己设定输入相应的数字,K1是你所要进入第一个的画面。当你输入1111时,进入画面1,相应的数字和画面页数都可以修改。
[=  D200  K1111]-------------   [MOV  K1  D0]

网友D:
海泰克好像不行吧

网友E:
可以修改相应内存地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修改相应内存地址的

???
各位老大,帮人帮到底,说话说请白嘛!只说个开头,还是不知该如何做呀?

网友F(2013-01-25):
普洛菲斯可以实现,其它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