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是不是程序容量的不同

网友A:
他们之间的区别不仅仅限于程序容量的不同,虽然E型为2K,而N型为8K。

从电源输入来看,E型机只支持AC100~AC240的电源输入,而N型分有交流与直流两类机型。

从输出类型来看,E型机只支持继电器的输出,而N型有继电器与晶体管输出类型。

从保存来看,E型机不能安装电池来保持数据,因此长时间断电将导致数据丢失,N型可配电池。

网友B:
还有就是E型不能扩通迅口,N型可以扩。

网友C:
E型是基本型,N形是应用型。

网友D:
细品差别还不少:脉冲输入,输出;时钟;DC24v输出..........

网友E:
欧姆龙CPE手册都有啊!
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