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比如说我要存一个数据进去,应该怎么编程?数据存进去了,怎么查询,还有DM6600~DM6655只能用外围设备输入,这个外围设备是指什么设备啊!
我知道用MOVE指令,比如我MOVE(21) #100 DM0001说明将立即数100存入到DM0001   现在我想用这个100 应该怎么使用??或者我想查询这个100是否传入到DM0001 应该怎么查询!
 再比如说我现在在用计数器计数,当计到500的时候,我们下班了,于是我就暂停计数,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接着那个500继续计数,这个应该怎么操作啊!谢谢了!

网友A:
DM0001中的数在监控状态就能看到它的数值了,用的时候就用地址就行了。
计数你设一个启动位不就行了,你想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

楼主:
我在监视状态下什么也看不到,我按了ALT+3么。可是那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B:
怎么会看不以,你监视状态连线正常呀????

楼主:
我重新编了一个简单程序,即将#100传到DM0000里面去,可是我在监视状态下却看不见,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回事啊?附图!

网友C:
监控会看不到吗?你PLC是三菱的吗?

楼主:
我的是OMRON 啊。CPM1A的。我昨天没有附上图,今天补上,拜托各位大虾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