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我们选矿厂球磨机用的是电压6KV,容量为600KW的同步电动机,请问能够改成同容量同电压等级同级数的异步电动机吗?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首先转速就会不一样;

网友B:
转速慢了,运行不稳定了

别心疼钱,不要换异步

网友C:
楼主为什么要换成异步的

楼主:
难道没有在球磨机上用异步电动机的吗

网友D:
球磨机对转速不会太高!可以更换!价钱也可以节省一些!何乐而不为?

网友E:
这么大功率还是不要换成异步的,那样的话还要增加电容柜进行功率因数的补偿。因为同步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可调的。可以向电网反送。

楼主:
我想知道哪个厂家在大球磨机上用过异步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