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我现在要求控制一台焊机的焊接时间,在PLC控制继电器线圈得电的情况下,焊机得电焊接时间到后停止焊接,同样时间到后继电器常开触点闭合返回信号控制PLC使时间继电器线圈失电。
时间继电器有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2种。我这应该选用通电延时的是不是?通电延时的时间继电器有瞬时触点的吗?可以在线圈得电情况下触点瞬时闭合,时间到后断开控制焊机的焊接时间。那我在PLC输入点串入一个同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常开点通电延时闭合可以吗?这样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A:
没这么复杂吧,你的PLC本身没有定时器可用?

网友B:
这应该可以在程序里搞定

楼主:
关键是焊机的焊接时间不是固定的啊,需要可调啊,这个机器再加点模块或者触摸屏太夸张了吧

网友A:
这样的机器加个触摸屏不夸张吧,或是小些的文本成本也不高的

楼主:
不瞒您说,机器很小,原来换都是接触器控制的。老板现在闲着想机器改造了。说用PLC吧,我是帮忙的。
各位有懂行的看看,可以不这样设计,

网友C:
去找些资料看阿,
(时间继电器,推荐你看看和泉的资料,OMRON的也不错)

网友D:
可以那样去实现,但有点小题大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那样去实现,但有点小题大做了。
我也是这样认为:难道你们不考虑成本.

楼主:
肯定要焊接时间可调的。4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触摸屏的成本?

网友F:
用一个电位器来改变PLC里面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