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语句BKRST M1000 K70作用是啥?

楼主(2009-07-29):
请问各位高手,语句BKRST M1000 K70作用是啥?

网友A:
BKRST位元件的批量复位
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Q系列PLC,没下个手册看下

网友B:
将M1000开始的连续70个位批量复位。

一个不看手册而总是指望别人喂饭的人……

楼主:
不好意思,我比较笨,看了手册后不敢确定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ZRST 和这个有什么区别!
ZRST是FX系列中的指令,而这个是Q系列中的指令,功能算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们有人知道用三菱PLC   +++旋转编码器 !  怎么控制自动往返 ! 并且带定位的!
小型PLC,晶体管的脉冲加方向就能实现正反转了,旋转编码器可以检测计算位置
自语自动往复就是一些逻辑关系编程

网友D(2019-11-08):
回复 网友B:
能者多劳嘛,大神带菜鸡嘻嘻,我也没有看手册直接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