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我是位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样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来对电机进行调速,最好介绍各最容易理解的,还有用到那些指令,感谢各位了,指点下

网友A:
最容易的就是端子控制,这个在变频器说明书上有接线图的
PLC只要几个输出点控制速度端子选择和正反转就可以

网友B:
1\多段速;
2、PLC加EM232或EM235模块;
3、用RS485通讯来控制;

楼主:
那上面说的端子 控制就是多段速了

楼主:
高手我再请教各问题,我这变频器上没有485的通讯口啊,只有rj-11的通讯端口,请问这个怎么用,如果是多段速的话也不可能调到每一个频率了,也只能是几个特定的频率吗

网友C:
用DP通讯或485通讯,要不就通过端子用电位计。

网友D:
可以用多功能端子啊,至于rj-11这个我倒是没用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DP通讯或485通讯,要不就通过端子用电位计。
200没法用DP控制变频器,两个都是DP的从设备。

网友B:
呵呵;你用的是什么变频器?

楼主:
台达的s1,如果用485的话,怎么程序用的什么指令,高手指点下,s1上面好像没有485的插口,只有rj-11难道要自己做个485转rj-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