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GP在BIT开关设置的时候监控的地址可以设成PLC实际输出的Y点吗``
比如说在程序中Y0输出`驱动一个电磁阀``在GP开关设置中`还可以用这个Y点吗?
还有就是看到有监控地址设置M...的情形``这都是类似的方法吗``

网友A:
可以的,只要你在gp地址里能设置y , 否则只能用中间点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建议使用m变量来代替实际的y,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C:
只是监控的话Y点当然没有问题。

只不过GP不允许直接对X点进行操作,需要用M点。

网友D:
输出点当然可以直接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监控的话Y点当然没有问题。

只不过GP不允许直接对X点进行操作,需要用M点。

直接对X点进行操作这种情况我见过```
备注:如果看不到图片`点击可见``
呵呵``请风之力解答````

网友C:
点击也看不到图片。。。无法显示该页

楼主:
呵呵``那就下载下来看吧``放心``没毒的 `
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的``

网友C:
还是看不到。。。
直接发附件吧。

楼主:
一直困恼着我 `所以`再次`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