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传感器谁见过

楼主(2009-07-29):
这样的传感器谁见过?原理是什么?

楼主:
哪里有卖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A:
有没有型号阿,
上面的标签之类的什么的有吗?
发一张来看看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型号阿,
上面的标签之类的什么的有吗?
发一张来看看就知道啦。
没有啊,什么也没有了。原来还有,现在什么也没了。

网友B:
至少你要说说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吧,做什么用吧。这么看,谁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你要说说是什么类型的传感器吧,做什么用吧。这么看,谁能看出来?
是测压力用的。用在磁功机上。

网友C:
照片太模糊。好像是类似悬臂梁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太模糊。好像是类似悬臂梁压力传感器。
应该是悬臂梁压力传感器吧。请问哪儿有卖的?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D:
图片模糊了一些

楼主:
传个清楚的

楼主:
有见过的请留言,给讲讲原理。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应该是悬臂梁称重传感器
悬臂梁式钢制称重传感器,一端固定,一端加载,采用钢球传力结构,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受力后能自动调心,安装简单,使用方便,互换性好。
一般的价格就是几百块钱。

楼主:
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称重传感器,它是力或力矩传感器。是测量扭力的。

网友C:
臂梁称重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是一回事!!没有力矩传感器。力矩是压力乘上距离得到的。
选择的时候要原来的参数,太小了容易坏,它的过载能力不大。过大了精度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臂梁称重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是一回事!!没有力矩传感器。力矩是压力乘上距离得到的。
选择的时候要原来的参数,太小了容易坏,它的过载能力不大。过大了精度不够了。
能多讲一些吗?知道哪里有卖的吗

网友F:
看不懂是什么!

网友E:
蚌埠高灵、蚌埠日月就有

网友G(2009-08-28):
看来又有收获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蚌埠高灵、蚌埠日月就有
找不到啊。给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