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请问各位高手
      如何用GP-Pro EX 2.2 Trial版和GP3500通讯,用网线连接,软件里面如何设置?GP3500如何设置?电脑里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在GP上设置IP地址,比如:192.168.0.8
在电脑商设置IP地址,比如:192.168.0.6

用PC直连的网线,把GP和PC联起来即可,当然在Pro-EX上要选择以太网传输。

你也可以把GP和PC都挂在局域网里。

楼主:
我在软件系统设置里面,设置IP地址为何无法输入数字?再者如何知道通讯应经好了?

网友A:
你点下载的时候,他会自动搜索与你电脑连接的GP的。

你试试吧。

网友B(2014-05-18):
怎么看GP的IP地址

网友C(2014-12-08):
回复 网友A:
IP设置没有问题,但是传输的时候搜寻不到GP是什么原因?网线也换好几根了...

网友D:
网口连接别的plc正常?

网友E:
在软件升级吧,升级了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