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与人机界面

楼主(2009-07-29):
请问各位大侠:我有一台OMRON CPM1A PLC,与什么人机界面配合比较好?最好是黑白二色屏,也不要多大,屏幕10cm长,5cm宽就行。与PLC连接需要什么型号连接线?与电脑连接需要什么型号连接线?人机界面需要什么编辑软件?问题有点多,希望大侠一定赐教!

                                                                      谢谢!!!

网友A:
通常触摸屏都可以连接常用的PLC
CPM1A算是很常用的一款PLC了,常用的屏连接它应该没问题的
触摸屏选择好了,连接线、软件这些就能定下来了

网友B:
你这种PLC与很多种屏都可以通讯,问题是你要那么小的,估计难找到。

网友C:
你需要3.8英寸的屏。再小就用文本显示器吧。

而且跟你的CPM1A通讯的话需要借助你的PLC下载电缆的。

网友D:
学习一下。
我是来学习的。不知这个电缆合适吗

网友E:
3.8  4.3寸的都可以考虑
连线可以用国产的

网友F:
想用显示屏?

网友G:
呵呵;还是换成CPM2A的吧;
这个连人机界面比较方便;
1A是需要一个CPM1-CIF01的通讯单元的;这个的价格远远大于1A与2A的差价;

当然国内文本厂家有用直接的电缆,不过稳定性不怎么样;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做控制,只有PLC而没有人机界面,数据没有办法设置和显示,那也就只能做简单的控制。六楼知道一点大哥说的显示屏和CPM1A如何连接?说来大家听听,谢谢!!!

网友G:
呵呵;国产的屏你可以直接与他们联系;有直接配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