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我是位新手,请前辈帮帮忙,用PLC编怎么样的程序能检测编码器转一圈发的脉冲数,我现在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AB相计数,说明书上写的是转一圈2400个脉冲。

网友A: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B:
用高速计数器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小型的PLC好多本身都有高速计数功能的

网友D:
如果编码器没Z脉冲,用PLC检测很难。

网友E:
呵呵;这个除非编码器坏了,否则都很准的;
用PLC直接接到高速计数的端子上就行了;

楼主:
我用的这个编码器有Z相脉冲,不知五楼的大哥怎么用Z相来检测?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F:
Z相是转一圈发一个脉冲,用来复位的
只需要把A、B相脉冲输进去就好

网友G:
A项B项就可以了Z项一般是用啦复位(可以不用接)
PRV一般读出的数值断电就清零

网友D:
提出这样的问题一般是拿到一个看不见参数的编码器,或教师布置的作业。
你将Z信号做前沿出来,用计数器记它2次信号间的A-B脉冲数即可。

网友H:
把输出端接到高速计数的输入端

网友I:
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
一般小型的PLC都有这个计数器的

网友J(2010-08-10):
MHM-02 MHM-06 编码器、光栅尺信号转换为PLC 信号
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