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节能

楼主(2009-07-29):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    电机的节能有哪些节能方式

网友A:
这个问题好,正想学习这个问题。
1.现在比如供水用的电机都是用变频器的,来控制水压。可以节电。
2.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
3.使电机运行在额定功率;
4.低压电机全自动相控节电技术:该技术的原理是改善电机外部运行环境实现动态电量管理而实现变频节电,在具体操作方面,是在电机中加装高性能数字处理电路和独家研制的全自动相控芯片技术设备,自动检测外来的电压信号和电机反馈的功率因数信号进行转换处理,使电机在低压状态下实现最佳运行。

网友B: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C:
个人觉得有以下几个方法:
1、电机功率大,工作时间长的建议采用变频调速控制,那样节能效果很乐观。
2、对中小型电机,可以用调压电路,控制电机输入电压,来节能。

网友D:
可以采用就地无功补偿。

网友E:
使电机运行在90%负荷上最节电。

网友F:
首先要看你的使用条件,要有节能空间才谈得上节能

网友G:
节能有多种方式。主要是提高电的转换效率。降低无用功耗。

网友H:
恒压供水应该是最典型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