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9-07-29):
现在要测量毫伏级电压,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模拟量编程,看FX2N-4AD手册有一个实例程序,看不懂请教大家:
m1接通
[to k0 h3300 k1] 将H3300写入FX2N-4AD的BFM#0,建立输入通道(CH1,CH2)
[to k0  k1 K4 K2] 分别将4写入BFM#1和#2,将CH1和CH2的平均采样数为4
[FROM K0 K29 K4M10 K1]FX2N-4AD的操作状态由BFM#29中读出,并作为FX2N主单元的位设备输出
以上程序能将详细的吗?如果我想测量50mV电压,超过100mV就报警用FX2N-4AD怎样编写程序?
期待大家给予答复。
谢谢了。

网友A:
这模块-10V到+10V时对应转换成的数值-2000到+2000,分辨率5mv,
50和100mv转换后对应的数值是多少可以算出来
通道范围设置成0,读取对应的缓冲区数值,然后程序中比较就可以了

网友B:
呵呵;用50和100mv对应的分辩率就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用50和100mv对应的分辩率就太低了;
我要测3~5mV的电压,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模块-10V到+10V时对应转换成的数值-2000到+2000,分辨率5mv,
50和100mv转换后对应的数值是多少可以算出来
通道范围设置成0,读取对应的缓冲区数值,然后程序中比较就可以了
能否实际编一个程序贴出来让我参考一下。
对模拟量编程不熟悉,不知如何来编写。

网友A:
3~5mV就更不好说了,直接连分辨不清的,这模块分辨率才5mV
编程你按手册上的程序样例,就是改几个地方就,把数值都出来,在做比较,自已先试着编吧

网友B:
呵呵;这个根本不能测到3~5mV的电压;

网友B:
SIEMENS的S7-200的模拟量模块可以通过DIP设定来调整成mV级输入;
三菱的FX2N-4AD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