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29):
光电开关(E3JK-R4M1)的棕,蓝接AC220V,用白黑输出,测量白黑端电压为AC24V.接了个10A的整流堆后连接了个DC24V的蜂鸣器,蜂鸣器不响。经测量,光电开关的白黑端无电压,把整流堆和蜂鸣器拆下就有电压24V,我想让白黑端有电压,蜂鸣器响,哪接儿的不对?还有E3JK接交流出来的是交流,接直流出来就是直流?恳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它的输出是继电器触点,一个是常闭,一个是常开

楼主:
白是公共点,这个我清楚,为什么我加上负载就没电流了呢。。

网友B:
这只是一个继电器,电压是外部加的;

网友C(2009-09-27):
需要外接电源的

网友D:
楼主所谓的光电开关的原理与2楼的不符,这还需楼主仔细的分析光电开关的电气原理图,应该要确认光电开关的本身是不是输出DC24V的电压,还是外加的电压?如果外接蜂鸣器的话就没有必要用10A的整流堆了吧.

网友E:
这只是一个继电器接点当然不会有电压存在,你需要把这个继电器接点当你家里的一个普通开关用,那你就应该能理解了,一个开关要想控制一个负载当然是要让电源经过这个开关再来控制负载.如果让这个开关直接到到负载上而没有加任何电压当然这个负载没有得电而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