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值处理

楼主(2009-07-30):
温度由变送器以标准电信号输出, 标准电信号经A/D转换存放在AIW0.AIW2.......里的数值,一般是要通过“平均值法”和“滤波”处理后,才在程序中使用的吗??
                                       1.这种说法对吗??
                                       2.若对,则怎么实现“平均值法”和“滤波”?
                                            有例子发一下,行吗??

网友A:
滤波的作用在于抑制信号突变而导致尖峰数值,对于平均值法也是类似的道理。

使用滤波带来的缺点在于延长了信号采集时间与程序扫描周期。

并非必须采用滤波,而是在于信号采集受到干扰的不得已。

对于滤波来说,优先考虑使用硬件,如加装电容,或者延长采集点的信号滤波时间,PLC一般自己有可以调整的滤波时间。

至于软件滤波,曾经在论坛中有10大软件滤波方法,请自己搜索,而平均值更是简单,累加数次采集值,除以采集次数就可以。

(1+2+3+4+5)/5 这就是平均.

网友B:
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你说的是S7200的吧,这里面用的是软件上的一些处理,如果你读上来的数值很稳定,你就不用处理了,如果总是在变化不稳定。你就要更改一下设置了。
原理上的东东,见楼上

网友C:
PLC内部本来就有滤波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是,采用S7-200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D:
这个可以根据需要,在PLC里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