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元件 内存

楼主(2009-07-30):
D201-D203里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希望指教!

网友A:
就是你当时从Plc里面读出来的数据呀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问数据的意思,D201里存储的是K300?
D200-D203里的数据都是通过触摸屏写入的,是不是可能带小数点

网友B:
可以
你现在设置的是16位整数
所以现在只能显示整数

楼主:
16位整数与字符串之间是如何转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位整数与字符串之间是如何转换的?

这个是要查表的,好像在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上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问数据的意思,D201里存储的是K300?
D200-D203里的数据都是通过触摸屏写入的,是不是可能带小数点
触摸屏可以输整数也可以输入小数,关键要看你是怎样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问数据的意思,D201里存储的是K300?
D200-D203里的数据都是通过触摸屏写入的,是不是可能带小数点
触摸屏可以输整数也可以输入小数,关键要看你是怎样设置的
那么这些小数写入到PLC的数据寄存器中又是如何存储的?还有那个手册上没有的

网友C:
呵呵;如果不是浮点数,那么PLC内的都是整数;
你在触摸屏上的设的只是显示一位小数点,比如设的是12.3;实际上PLC内部还是K123;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大哥!
我想应该是这样,实际上D201-D203上储存的是设定的电流值,
D200是互感器的比例,这个K15没有问题,就是D201-D203搞不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
数据寄存器里存储的整数例如K563,又是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成56.3

网友D:
具体数据要结合你的程序理解了
触摸屏的数值显示的元件属性中有设置显示小数点和位置的

网友A:
你的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在触摸屏上显示的小数点位数设成一位就可以了;

楼主:
触摸屏是威纶通MT506MV,这款好像已经停产了
谢谢各位热心的大哥!刚开始接触触摸屏
PLC也是以前学过一些理论知识,还没真正用于实践中
一切都准备从头学起,希望多多帮忙

网友C:
大多触摸屏都支持设小数点,但这仅仅是在上面显示,PLC内是还是整数;

网友E:
就是个数据量啊,具体什么意思,要看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