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直流电机调速是不是比变频器调速稳定而成本高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调速是不是比变频器调速稳定而成本高些?
没错,我厂有几台机原厂是直流的后来改成交流,觉得在响应速度和稳定性上确实要比交流好一点

网友B:
呵呵,没接触过,不知道

网友C:
^_^,其实不然。

变频器控制的交流调速系统,电机的转矩(电流)响应速度很快,应该是30ms以内吧(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给出的参数);而直流调速装置呢,转矩(电流)给出的响应时间是50ms以内吧(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给出的参数)

电机+控制如果是工程型的,直流便宜,交流贵;如果不是工程型的,是通用型的,那可能就差不多了。这是价格

从使用上,直流的系统干扰远远小于交流系统,所以运行可靠;但直流电机需要维护,交流电机可以基本免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_^,其实不然。

变频器控制的交流调速系统,电机的转矩(电流)响应速度很快,应该是30ms以内吧(西门子工程型变频器给出的参数);而直流调速装置呢,转矩(电流)给出的响应时间是50ms以内吧(西门子直流调速器给出的参数)

电机+控制如果是工程型的,直流便宜,交流贵;如果不是工程型的,是通用型的,那可能就差不多了。这是价格

从使用上,直流的系统干扰远远小于交流系统,所以运行可靠;但直流电机需要维护,交流电机可以基本免维护。

谢谢~` kdrjl

那一般什么设备上会选择直流调速系统?
什么情况下会倾向于变频调速呢?

周末快乐~```

网友C:
以下是引用情怡意雅在2009-8-1 10:38:13的发言 谢谢~` kdrjl

那一般什么设备上会选择直流调速系统?
什么情况下会倾向于变频调速呢?

周末快乐~```
我是这样考虑选择直流系统否:
第一,低速大转矩的场合,比如几百转,几十转的时候输出额定转矩的场合,直流系统优势明显;
第二,直流和交流都可以满足工艺要求,谁的成本便宜选择谁。当然,如果选择直流系统的话,一定要和用户沟通并且确认。现在的用户往往不希望选择直流系统。所以,要经过用户确认。
第三,做了直流和交流系统,我个人喜欢直流系统,原因很简单,控制稳定可靠,且轻易不会对周围的设备产生EMC的问题。而交流系统却是在此方面很有问题的。需要做N多工作。有时非常棘手。

网友A:
我厂从意大利买回来的旧机器上的直流控制器都是些80年代的东东,现在时不时的出点问题,所以有一部分就改变频器了

网友D:
趋势上是交流变频传动取代直流,
交流变频传动在低转速输出大转矩的情况下可以加装减速机,实际上直流转动在用于低转速输出大转矩的情况下,通常也是装有减速机的。随着变频器控制算法的完善,在这个问题上直流并不占有明显优势了。除了EMC问题,在其余问题上交流变频传动多是占优或可媲美直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趋势上是交流变频传动取代直流,
交流变频传动在低转速输出大转矩的情况下可以加装减速机,实际上直流转动在用于低转速输出大转矩的情况下,通常也是装有减速机的。随着变频器控制算法的完善,在这个问题上直流并不占有明显优势了。除了EMC问题,在其余问题上交流变频传动多是占优或可媲美直流的。
说是这么说,但是为什么在钢铁企业交流系统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直流系统呢?可以算算成本就知道了。尤其是100kW以上的系统,交流系统的成本比直流系统的成本高得太多了。在两种系统都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为什么要多花钱呢?

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是,越是淘汰的(或者将要淘汰的)东西越便宜,西方则反之。这就是国情。^_^

楼主:
分条机上用的,原来用的是国产直流,现在听说有用变频器的,但我们没用过,考虑到稳定性的问题,暂时还是用的直流的。
谢谢各位师傅~`
周末快乐哈~``
明天周一,周一也快乐哈~``

网友E:
下流电机的正反转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