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M8000的常闭点以及M8001的常开点功能都是一样,但M8000的常闭点在PLC STOP的时候才接通,而PLC RUN 的时候却断开了,那M8000的常闭点以及M8001的常开点到底在用户程序中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请高手赐教,最好举一个应用的例子.期待中..........

网友A:
M8000程序中一般用常开点,以运行时接通
M8001倒很少用,有了M8000就不需要用它了,这两个是相反的,功能算是一样的

网友B:
呵呵;
M8000常闭点等同于M8001常开点;
一般很少用到;

网友C:
M8000的常开是比较常用,M8000常闭和M8001还没见到有过

楼主:
我也是在一个中央空调的程序里面见到的,他是用M8000的常闭点作为传送数据的条件,但我百思不得其解,常开点当然没得说了,都会用,都知道怎么用.可这常闭点我单独试过,用来送数也送不进去呀.对于这个M8001在这个空调的程序中有没有作用先不管它,但又一想:即然三菱PLC弄出M8001这么一个特殊触点出来肯定也是有考虑的,那么它到底在什么时候才能有用武之地呢?仍然期待中.........

网友A:
M8000的常闭点,在运行时不通,可能是调试程序时不需要用到这个传送,前面就加了这条件
有了M8000为什么不能有M8001呢,给用户多一些选择不是很好吗,只是多数人习惯用M8000罢了,你完全可以在程序中不用M8000,而只用M8001

网友D:
同一楼上的说法,个人认为现场调试中,比较有用。

网友E:
这应该是PLC厂家给的功能,只要知道用法与意义,完全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与爱好自行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