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电机的工作电流实测86A,三相平行,合格,额定电流104A,线圈100K,轴承80K,可是工作30分钟,电机的外壳手都放不上去,太烫了。还有谁用过上海响当当的电机YLB-250-1-4 的电机,有没有这类现象,正常吗,电机的运行声音也正常。

网友A:
深井泵都是丢在水里面的,怎么会烫手?难道把水井里的水烧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深井泵都是丢在水里面的,怎么会烫手?难道把水井里的水烧开了?
深井泵不一定是潜水泵

网友C:
潜水泵下井之前是需要注水的.
你的电机没有烧坏吧?

网友C:
你的电机有没有注水口???
有问题找厂家电话找他们呀.

楼主:
轴承有加润滑水,油位也正常,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深井泵????????不泡在水里工作?  一般泡在水里工作的泵,没水了,半个小时多就烧了

楼主:
你门谁有关于泵体温度的国家规范,不能这样凭想象泛泛而谈,我们打算换泵了

网友E:
如果是【深井潜水泵】----必须放在水位足够高的水内检测温度

如果是【地上深井泵】---电流没有达到额定电流,温度又超了,一般是轴承的原因,更换进口轴承试试

网友F:
看样是轴承的问题了
但先要搞清楚,这个是不是在水里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