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单位有台FX2N -80MR的PLC坏了换了个FX3U-80MR和触摸屏就通讯不上。用的是通讯模块
FX2N用的FX2N-232BD,FX3U用的FX3U-232BD,怎么就通讯不上。FX2N程序也转换成FX3U的。还是不行解决不了。请高手帮忙。

楼主:
忘了触摸屏是PRO-FACE的2000系列

网友A:
触摸屏里的设置应该也要改成FX3U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编程口连接,还要另加板子
扩展的通讯板在PLC编程软件中PLC参数里设置下扩展的通讯通道的通讯格式试下

网友C:
GP2000可以直接连PLC的编程口;

网友D:
通讯属于双方约定的事情,单方面修改,另外一方也必须修改

楼主:
通讯上了一切都正常就是一关电源在又通讯不上,两次都是这样了。现在又通讯不上了
连通讯口。通讯线怎么做呀。
触摸屏改了CPU连接。2N的程序改成3U的。
通讯线plc  1——3   触摸屏
              2___7
             4____2
              5____5和8
     7——1    这样也不能通讯。
触摸屏显示PLC NOT RESPONDING(02:FE)

网友E:
触摸屏里通讯设定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通讯上了一切都正常就是一关电源在又通讯不上,两次都是这样了。现在又通讯不上了
连通讯口。通讯线怎么做呀。
触摸屏改了CPU连接。2N的程序改成3U的。
通讯线plc  1——3   触摸屏
               2___7
              4____2
               5____5和8
     7——1    这样也不能通讯。
触摸屏显示PLC NOT RESPONDING(02:FE)
电缆错误。

网友F:
3U和2N同属FX系列。如果用编程口通讯,选择FX CPU即可。

如果用232BD则要选择FX2 LINK协议。

楼主:
我是那样设置的就是没办法

网友A:
先用编程口试一下

网友G:
驱动程序要对应安装3U的吧

楼主:
楼上的我多试过了,通讯一会关了电源再开机就又不能通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多试过了,通讯一会关了电源再开机就又不能通讯了。

你最好把软件更新到最新的7.27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