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开关上的调速可控硅
可控硅
型号
tn815600
bta08-600c
反向电压
600v
600
最大稳定工作电流
8a
8a
触发电压
15mv
2.5v
用这两个可控硅做成的调速开关电路的优缺点。希望和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A:
触发电压15mV!??灵敏度真实超高了??值的怀疑!!

楼主:
其中TN815600
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压15mV!??灵敏度真实超高了??值的怀疑!!
这里写得应该是多少啊?http://www.dzjsw.com/kkgzl.asp

网友A:
触发电压1.6V!触发电流15mA!!
发贴前请仔细复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电压1.6V!触发电流15mA!!
发贴前请仔细复查!!
这个怎么解释?

网友A:
如果你对可控硅的参数有“足够”的了解!?就不会用一个错误来证明另一个错误??
很明显是参数登记错误!!应该左移一格?登记在触发电流档!!
网上的这种错误比比皆是?你被忽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对可控硅的参数有“足够”的了解!?就不会用一个错误来证明另一个错误??
很明显是参数登记错误!!应该左移一格?登记在触发电流档!!
网上的这种错误比比皆是?你被忽悠了!!!
呵呵,谢谢了。学习了。希望别人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楼主:
那它的触发电压是多少呢
是1.6V?

楼主:
说说这些参数的意思吧
这里的1.5V是触发电压吗?

网友B:
呵呵 闹笑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闹笑话了
我觉得这无所谓笑话不笑话。在技术上谁也不敢说我都懂了。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让大家互相交流的平台。如果大家能从我这个贴子中学到那怕一丁点儿的东西也是好的。在我交往中的一些电气方面,或者说机械方面的朋友中,越是水平高的,你去问他或是和他交流,他们会不厌其烦的教你,或和你探讨,哪怕是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也都很认真的对待。相反,有那么一些人,水平并不见得高到哪儿去,当你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却神秘的很。生怕别人抢了他的知识一样。和原来说的家传宝贝一样。其实这正曝露出他的水平并不一定高。虽然本人水平不高,但是在有生之年,能够提高自己的水平,总比不去学,还在装懂要强得多。如果本贴说重了,或是不当之处,还望海涵。

楼主:
另外,希望有用BTA08-600c可控硅控制电机调速的电路发上来。与上面发的电路进行一下比较。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C:
1、触发电流15mA,触发电压1.6V,是双向可控硅KS的参数;
2、图中不是两只可控硅,2CS为一只双向击穿二极管,等效于两只稳压二极管头、尾串联,一般选用值30V左右。采用的目的,是在交流电的正、负半波期间,分别击穿两次,引入两次触发电压(电流),以实现交流调压;
3、一般的交流调压电路,如调光台灯,是由一台大阻值(470k)可调电位器和一只电容、一只双向二极管构成触发电路,故图中R、D位置应为一只无极性电容。电路调压原理:改变W阻值,即改变对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常数(改变C上电压形成一定幅度的快慢 ),即改变了双向二极管承受正向电压期间到达击穿条件的先后。如W阻值变大后,C上电压形成缓慢,即形成触发电流的时间滞后,可控硅导通滞后,输出电压变低。改变电路的充、放电时间,即可调整可控硅在一个交流周期内的导通区域,控制了其导通角的大小,这就是所谓的移相触发。
4、本电路是由电阻分压电路和2CS构成了触发电路,调整W值,改变分压点,并进而调整2CS击穿时间的先后,而实现交流调压,理论上分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电阻分压电路,会形成较大的功耗。另外,图中R2上的并联二极管,将负的分压值嵌制在0.7V左右,显然,电路只能在交流电的正半波期间形成触发电流,电路只能实现半波整流调压,而不能实现交流调压,电路采用单向可控硅应该就可以了呀。电路可能有误,或者是能实现半波整流调压,但电路结构不够优化。
5、以上为个人观点,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触发电流15mA,触发电压1.6V,是双向可控硅KS的参数;
2、图中不是两只可控硅,2CS为一只双向击穿二极管,等效于两只稳压二极管头、尾串联,一般选用值30V左右。采用的目的,是在交流电的正、负半波期间,分别击穿两次,引入两次触发电压(电流),以实现交流调压;
3、一般的交流调压电路,如调光台灯,是由一台大阻值(470k)可调电位器和一只电容、一只双向二极管构成触发电路,故图中R、D位置应为一只无极性电容。电路调压原理:改变W阻值,即改变对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常数(改变C上电压形成一定幅度的快慢 ),即改变了双向二极管承受正向电压期间到达击穿条件的先后。如W阻值变大后,C上电压形成缓慢,即形成触发电流的时间滞后,可控硅导通滞后,输出电压变低。改变电路的充、放电时间,即可调整可控硅在一个交流周期内的导通区域,控制了其导通角的大小,这就是所谓的移相触发。
4、本电路是由电阻分压电路和2CS构成了触发电路,调整W值,改变分压点,并进而调整2CS击穿时间的先后,而实现交流调压,理论上分析,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电阻分压电路,会形成较大的功耗。另外,图中R2上的并联二极管,将负的分压值嵌制在0.7V左右,显然,电路只能在交流电的正半波期间形成触发电流,电路只能实现半波整流调压,而不能实现交流调压,电路采用单向可控硅应该就可以了呀。电路可能有误,或者是能实现半波整流调压,但电路结构不够优化。
5、以上为个人观点,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分析的很好。图中是只有一个可控硅,另一个是双向二极管。我上面说的两个可控硅是另外一个开关调速电路上的。希望有人能知道是怎么接的发上来,大家探 讨一下。没有的话只能等我慢慢测绘出来了。第二个你说电阻可能是电容,这个不敢肯定是不是,因为是测绘出来的,电路板上是一条黑色的贴片。另一个是灰色的凸起。至于二极管的作用有待探讨。

楼主:
BTA08-600C的电路图
这两个电路都有了,请大家评一下哪个更好。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电路!供你参考!

楼主:
谢谢你上传了电路图。这三个电路图放在一块说说各自的优缺点吧。

网友A:
15楼分析的已经很到位了!
17楼的电路没有看明白?那两个粗黑线是什么?右边那个三个引线的方框是什么?

楼主:
两条粗线是滑动电阻。方框不能确定是三极管,还是单结晶体管,或者说是集成电路。153是电容?都是贴片的不好判断。

楼主:
贴片电容上面没有印字,这是和他的制作工艺有关(贴片电容是经过高温烧结面成,所以没办法在它的表面印字),而贴片电阻是丝印而成(可以印刷标记)。
根据此判断上面没有标记的那个是电容了。另两个是电阻。方框还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