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目前为止我就看到过这种一进X出的接线盒,但是成本蛮高的,有没有其他的替代物?

还有,现在我们这边基本上民用接线根本就不用这玩意儿,直接拿几根线绞在一起,比如说一根线要分三根支线出来,就直接把进线和三根支线绞在一起用胶带一缠就OK。

我觉得用胶带缠的不蛮安全的,因为胶带久了会松。也不利于扩展,以后需要再加支线的话又要把这个胶带剥了重新加一根线绞进来,绞的次数多了那线也不牢固容易断了。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WAGO的接线端子。但是成本也蛮高的。

现在想找点成本低的替代品,请问替代品都叫什么名字?如有图更好。

谢谢。

网友A:
如果不在盒/箱/柜里,一般都用绞接的较多.

网友B:
就用普通的接线端子应该也可以

网友C:
用压接的端子,螺丝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接的端子,螺丝拧紧

压接的端子,是否这种?

那么如何做成一进四出呢?需要在一端用铜线连接吧?

网友D:
用铜线连接

网友E:
现在有一种公共接线端子,采用螺钉压接,规格是根据你所用的导线大小,市场有售。

网友F:
有一种黄铜的零线排,可以用的

楼主:
请问七楼的兄弟,“公共接线端子”是什么样子的?有图片吗?

还有另外有什么别名吗?谢谢

网友G:
7楼说的是,不用螺钉接时当做普通端子用,用螺钉压接上,就相当于短接了,也就是一进X出了.经济实惠灵活.

楼主:
还是不明白7楼的兄弟说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或许见过但是我不知道,或许没有见过————
哪位兄弟能弄个图出来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