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30):
温控器不能很好的控制温度,误差太大,不只如何调PID这3个参数。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什么样的温控器?欧姆龙的话,直接调用自审定,功能就行了,每改变一次温度,设置一下自审定,顾名思意,也就是它自己针对你输入的温度值计算 PID
误差大?那恢复出厂设置,再调你需要的参数,选择对你所用的是热电偶,还是铂电阻

网友B:
现在智能的温控器,一般都有PID曲线的,看曲线调参数很方便。
老式的温度控制器,调起来就要靠经验了。

网友C:
一般有自整定吧,这就简单多了

楼主:
调自整定要注意点什么?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D:
www.cdswp.com   高精度自整定PID仪表。可把P,D减小看看

网友E(2009-09-15):
在定值控制问题中,如果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一般采用双位调节法,不用PID。但如果要求控制精度高,而且要求波动小,响应快,那就要用PID调节或更新的智能调节。调节器是根据设定值和实际检测到的输出值之间的误差来校正直接控制量的,温度控制中的直接控制量是加热或制冷的功率。PID调节中,用比例环节(P)来决定基本的调节响应力度,用微分环节(D)来加速对快速变动的响应,用积分环节(I)来消除残留误差。     PID调节按基本理论是属于线性调节。但由于直接控制量的幅度总是受到限定,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三个调节环节都有可能使控制量进入受限状态。这时系统是非线性工作。     手动对PID进行整定时,总是先调节比例环节,然后一般是调节积分环节,最后调节微分环节。温度控制中控制功率和温度之间具有积分关系,为多容系统,积分环节应用不当会造成系统不稳定。